请教F550感度

楼主(2013-07-18):
我的是F550,全部原厂,加上狗3等大于2500G,看了NAZA V2的推荐感度,170 170 150 140和170 170,感觉会不会太高了呢?
请各位高手提供下自己的感度,谢谢。。。

网友:
参考一下大疆维基里F550的推荐感度!http://wiki.dji-innovations.com/ ... C%E8%B0%83%E8%AF%95。感度这东西要靠自己细调,它没有一个绝对值的!

网友:
每个感废在真加十都没问题

网友A:
高不高因机、人而定,想动作柔和点,感度低,想干脆点,感度高。如果飞行过程中有抽搐的情况,高度即过高了,感度过高还容易产生自激厉现象,造成炸机。所以,感度应该从100开始往高调,每次递增10个单位,然后看看灰机的反应再作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不高因机、人而定,想动作柔和点,感度低,想干脆点,感度高。如果飞行过程中有抽搐的情况,高度即过 ...

感谢,,我慢慢摸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