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和数传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7-18):
同样功率的图传价格比数传贵多了,而且av接口视频信号貌似是有损的,为什么不用usb摄像头加usb转串口再用数传发送?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模拟与数字?

网友:
:
    串口传送动态视频带宽不够吧。

网友A:
带宽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宽区别

图像传输一般得多大带宽呢?

网友:
两个概念不正交,怎么比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像传输一般得多大带宽呢?

和你视频压缩算法,分辨率等相关,简单说就是视频的码流速率。不知道说清楚了没?

网友(2013-10-13):
期待数字高清图传问世!

网友B:
同样功率的图传价格比数传贵多了

没有这个说法吧。

例如,1W 的图传便宜的几百元一套收发都可以买到,经常用到的从几百到几万都有。
1W的数传有国产几百元的,也有2000多一套的,也有几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个说法吧。

例如,1W 的图传便宜的几百元一套收发都可以买到,经常用到的从几百到几万都有 ...

你给我找个几百元1W的飞控能用的数传

网友:
图传是接摄像头配合飞控板只能看图像或飞机的高度,距离,方向,电压,电流等说白了只能看不能改.数传通过传输到电脑(外场笔记本)可时时设置给飞控下命令的,时时改变飞机的航点,高度等.不知对不对

网友(2013-11-30):
标准视频信号好像是8M带宽

网友:
高清的应该是26M 普通的是6M   印象当中应该是这样

网友(2014-05-21):
知识好多,学习

网友(2014-09-23):
串口的波特律能传个音质一般的音频,视频别想了。

网友:
首先:图传和数传的模式不同。图传是单向的,数传是双向的单功、双攻和半双工的。
如果真正使用无线数传传递连续图像画面,不是不可以,但调制解调工作是非常复杂的。
一个标准的电视信号带宽是8兆赫兹,标准的数字图像带宽是26兆赫兹(可多路共享,其实高清卫星电视信号就是这样调制的)
再有:玩航模的朋友用到的通信设备(包括遥控器和图像传输)本身就包括数传和图传。
但国际电联规定:业余无线电占用频点带宽为4.3千赫兹。VHF和UHF的占用带宽是7千赫兹。无法满足您的要求!但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正孜孜不倦地进行探讨,比如业余无线电电视通联已经成功(不是SSTV呦!),但画面还是达不到标准电视的标准。
对于玩航模的朋友来说,一方面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还要考虑其通用性和成本的因素。各行各业的飞友也在不断地创新。但这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不是用钱能卖到的。
所以,航模爱好者在创新的同时,还是要扎扎实实的利用现有的、成熟的技术和设备来完成自己的爱好。不很成熟的技术和设备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和灾难。
例如:无线电传输的方向性和镜像频率回收,以及无线电波的带宽和干扰、空中调制等等问题,在你利用这一技术的同时,如果不成熟,会影响到他人的正常通联和无线电波的污染。
不知道这么说能被理解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