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 零度

楼主(2013-07-18):
大疆云台 零度的云台 如此的扑朔迷离 关注中

网友A:
微单就DJI,单反就零度,要是就用GOPRO玩玩的话飞越就行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单就DJI,单反就零度,要是就用GOPRO玩玩的话飞越就行了,哈哈

赞同

网友:
反正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