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NAZA-M下降抖动

楼主(2013-07-18):
飞越680动力动力套
起飞重量3KG
NAZA -M V1+GPS
感度120、120、120、120
基本110 110

问题:
姿态/GPS模式,飞行时在下降时机架抖动严重,不至于侧倾,但是看着很担心,是否可以改善?

网友A:
这套机架动力设置这样的感度太低了,建议150 150 150 140姿态感度调至150!小心测试!感度没有一个绝对值,只有靠自己慢慢测试慢慢调!姿态感度最高调到170,基础感度每次10基数的往上加,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套机架动力设置这样的感度太低了,建议150 150 150 140姿态感度调至150!小心测试!感度没有一个绝对值, ...

请教下,这样可以改善下降剧烈抖动的问题嘛?

网友:
通病。下降速度快了就会抖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样可以改善下降剧烈抖动的问题嘛?

调整感度只是让飞行器能够稳定飞行!下降时由于电机转速相对降低,抗风性等等肯定不如旋停时好!如果降落过程中遇到风,肯定就颠簸得厉害。我是这样理解的哈!!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失控返航中降落的过程,降落时遇风颠簸,飞行器会停止下降,等主控调整好姿态,平稳旋停以后再继续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感度只是让飞行器能够稳定飞行!下降时由于电机转速相对降低,抗风性等等肯定不如旋停时好!如果降落 ...

嗯,感度我个人理解就是数值越大,动遥控机机反应越灵敏,是这样吗?
那么请教下,基础感度的意义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感度我个人理解就是数值越大,动遥控机机反应越灵敏,是这样吗?
那么请教下,基础感度的意义是?
...

不是感度越大越好,而是调整到一个合适范围。给你讲通俗一点,基础感度就是飞控收集飞行器飞行姿态从而做出反应的一个值!值越低,调整姿态的响应时间就慢。相反,值越高响应速度越快。但不是值越高越好,它会造成飞控在还没处理完上一条修正指令就马判断新的修正指令,由于运算速度的限制,就会造成“抽搐”现象!所以很多模友以每次提升感度10到飞行器出现“抽搐”现象以后再降低10或者15来达到一个理想的感度值。这是我个人见解,不知道其他模友有没有不同意见

网友:
下降都很抖啊。

网友:
V1固件在下降的时候的确会有摇晃的现象,感度调解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感度太高反而会有自激厉反应造成侧翻炸机的现象,论坛上也有模友因为感度太高而炸机的,有可能的话,建议升级3.12以上固件。

网友B:
建议升级3.12以上固件。
快速下降不会抖。

网友:
感度貌似真的有点低 你旋钮调撒 调到打舵回中 飞机会震荡 然后适当减少一点 然后下降都会都 你可以保持每秒1米的速度 下降 会好很多
就油门在50下面一条线哪里

网友:
感度有点低

网友:
感觉是升得快,下降慢,压杆大了就抖得厉害........像飞机一样,别压杆过大,当心失速。

网友:
速度过快都会抖,可以快速下降几秒再悬停下再快速下降再悬停,如此反复会比较安全。

网友:
加到200就不抖了

网友:
我的f450,升级了3.12的下降45%左右,超过45%就会抖动,每次下来都提心吊胆的。

网友:
我的下降太快了也会抖的厉害,收油时慢点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升级3.12以上固件。
快速下降不会抖。

我的v2升级了3.14,下降抖得厉害,10次就要抽1次,上去就不知道怎么下来,手边抖边下,泡泡师傅,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v2升级了3.14,下降抖得厉害,10次就要抽1次,上去就不知道怎么下来,手边抖边下,泡泡师傅,是怎么回 ...

没升级这前,用2.02呢?

网友:
升級V3.12下降會穩定很多,您的感度好像有點低我的F550 188 186 136 186 姿態感度 188 188 僅供參考
另一個問題?您的機子好像有點過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升级这前,用2.02呢?
我的v2买来时候调参的时候就升级了,也就是说第一次飞就是3.14~所以其他固件效果不知道呀,但是45%到了20米左右太容易翻了,我下得很小心,真的,一点点的下的,但是还是偶尔会翻和飘着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