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身330_____失速 收个a3啊

楼主(2013-07-18):
飞机翼展1米,长一米,配置2216       1050 电机80克,1060        30a     1500电池     3个舵机,全重600克之内,平尾30公分,发现必须速度特别快升降才有用,慢了根本没反应,30米高空失速下来飞机直接碎一地。3d不就是最小角度拐弯吗?表达的不清楚,麻烦大家给支个招
在收个a3飞控啊

网友:
沙发,板凳回答

网友A:
你第一日玩3d阿?

楼主:
RE: 仓身330_____失速

引用 网友A:
你第一日玩3d阿?

我一直都玩330的,没玩过别的,不过都是板机,第一次做有翼型的

网友A:
哦~~有翼型的舵量要大点,因为是3d飞行所以所有的舵面都要能控制到45度

楼主:
RE: 仓身330_____失速

引用 网友A:
哦~~有翼型的舵量要大点,因为是3d飞行所以所有的舵面都要能控制到45度

我的舵量全部都是最大的了,可能平尾小了吧

网友A:
拉不起绝对是这个原因,要不就是太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不起绝对是这个原因,要不就是太重了

重了!!!!!!!!!!!!

网友B:
2216 600克 吊机都很轻松呀

楼主:
RE: 仓身330_____失速

引用 网友B:
2216 600克 吊机都很轻松呀

可能机头太沉了吧,我手掂着尾巴觉得好沉,第一次飞就烧了一个升降舵机。20多米直接扎下来

网友C:
我看多数是头重

楼主:
RE: 仓身330_____失速

引用 网友C:
我看多数是头重

我也觉得是,改天再试试,不过还是飞板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改天再试试,不过还是飞板机吧

你重新调整重心,和电池等配置试试看

网友D:
你飞之前没有检查一下重心位置吗?

楼主:
RE: 仓身330_____失速

引用 网友D:
你飞之前没有检查一下重心位置吗?

试过啊,放上电池手抛试重心觉得在机头的地方啊,我上图你看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啊,放上电池手抛试重心觉得在机头的地方啊,我上图你看下

重心应该在机翼的三分之一处,而不是在机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