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FORZA 450设计问题

楼主(2013-07-18):
JR FORZA 450,今天看了一下说明书,才发现jr450的转速比亚托450的转速多500转,,,,,真吓人
jr电机齿15t。。。电机3500kv,,,大齿136t,,,,3s11.1v。。。。高手们算一下转速
亚托齿轮11t。。。电机3400kv,,,大齿112t,,,,3s11.1v
     难怪jr450的主轴、尾轴都加大了1mm,,另外jr450的重心不对,重心全部在前面,,,改用257尾舵时,侧版要另外加厂螺丝孔位
本人新手,,,,请高手们指点。。。。

网友:
身边RJ的飞机 好多台,给我的感觉它不是用来飞3D的。

TG 450 的尾转速都比亚拓的高,450完全没问题,别担心射。

JR好多型号飞机都重心都不平衡的!

网友:
JR的E6-550路过,JR我认为绝对是一流的,各部件多精密啊,怎么能和亚拓比啊,没有可比性。各个厂家的设计理念不同的。

网友A:
FORZA450的转速设计是合理的,相关参数已经过优化。
FORZA450的主轴和横轴直径加大了1mm,这大大增强了耐用性,这正广为模友所推崇。
关于您尾舵机固定孔位的疑问,你可以详细测量一下相关尺寸,你大可以不用顾虑。可调节范围从JR的原厂舵机到其他厂牌的尾舵机,都能找到合适的可调固定位置:

关于您在FORZA飞机重心方面的疑问,可以很简单的做下测试,重心很准,飞行性能非常棒。你看下照片:

更多产品信息,请登录我们中文网站:
http://www.jrpropo***/cn/products/heli/details.php?hen=88331&db_flg=jp_db1

青岛JR客服

网友:
JR的450好精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FORZA450的转速设计是合理的,相关参数已经过优化。
FORZA450的主轴和横轴直径加大了1mm,这大大增强了耐用 ...

JR绝对是一流的,顶J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ZA450的转速设计是合理的,相关参数已经过优化。
FORZA450的主轴和横轴直径加大了1mm,这大大增强了耐用 ...

感谢JR客服,我测飞机重心的方法是按照(模痴)的方法测的,图上就是他测飞机重心的方法,jr450我测过,飞机头完全向下了,意思是重心全部在机身部分,前后不平衡就不能和图上的飞机姿态一样了,,另外jr450的确要加长孔位才可以装futaba9257或者bls257舵机,MKS-8910a+应该也是要加长孔位,,,
以下是(模痴)调飞机的方法://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网友B:
1、大桨转速可以拿测试器测试一下实际转速看看;
2、重心问题跟电池选配和安装位置有关,不知道楼主配的电池是不是偏重或者安装位置没装到最靠后?最好能发张图片给大家看看参考一下,我也在考虑买什么电池。
3、舵机安装问题同样拍个照片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桨转速可以拿测试器测试一下实际转速看看;
2、重心问题跟电池选配和安装位置有关,不知道楼主配 ...

星期一测转速,再发全部图片上来,电池是富力3S2200,电池位置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网友:
我的450下周也快到手了,激动。

网友:
我也订了JR 450,居然会全国断货

网友B:
今天试飞了JR 450,按原设计安装设备重心确实是头部重了点,计划把电调改到机身侧板,重心应该可以配得平,如果不行还可以在尾巴配一点点金属块,应该配几克就行了。初步飞行,感觉非常好,很稳,动力足,轻盈,动作精准,比鸭头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试飞了JR 450,按原设计安装设备重心确实是头部重了点,计划把电调改到机身侧板,重心应该可以配得平, ...

你就爽飞了,我就差点炸机了,,第二个起落,单向轴承卡死,扫了大齿轮,昨天已经拆下寄给jr检测是否质量问题,个人感觉单向放在电机齿轮里不耐用,单向太小了,jr这个飞机转速又高

楼主:
jr精度是可以的,本来打算再继续上e6,看见是140度就打退堂鼓了,,因为我只会用vbar,其它陀螺仪不会用
迟点再上e8试试,反正家里还有一个蝎子4035-500kv电机

楼主:
补上图,,,图里有装futaba bls257舵机孔位置,可以看见我加长了孔位。飞机舵机我配215*3,,尾舵futaba bls257,mini vbar pro
图3  是扫了大齿轮,,,扫了几个位置

网友:
上空慢D油门65%一条线,爽啊!又非常安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jr精度是可以的,本来打算再继续上e6,看见是140度就打退堂鼓了,,因为我只会用vbar,其它陀螺仪不会用
迟 ...

vbar可以设置成140度的,论坛有说明,你可以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就爽飞了,我就差点炸机了,,第二个起落,单向轴承卡死,扫了大齿轮,昨天已经拆下寄给jr检测是否质量 ...

单向最好安装时加点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上图,,,图里有装futaba bls257舵机孔位置,可以看见我加长了孔位。飞机舵机我配215*3,,尾舵futaba b ...

这个明显是齿轮没装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