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校准遇到问题,请教大侠

楼主(2013-07-18):
按照飞虎老师的办法,清空EPPROM按1+3无法进入校准模式,然后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1893也谈谈B6刷固件刷了ImaxMod.hex固件,按1+3能进入校准模式,但是进入后界面就定在了如下:VOL SET ERR
                                                                                                    VOL REF         3039
然后再按任何键都没法用,无法进行校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而且刷了这个固件后,不再受到只能进入一次1+3的限制,请教下大侠

另外,我的6S电池总电压是25.2,我按2+4进入总电压校准,把+的调满了到了+20也只能调整到25.08,再也不能网上调了。
想请教下大侠,我的B6出啥问题了吗?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A:
电压设置错误,与标准差异太大。
解释一下:第一可能是你的校准电池电压部分或大部分离4.2V差太远,造成B6认为你的标准4.2V错误。不能校准。
              第二可能是你的B6硬件电路电阻变化或精度不不高,使B6测量误差超过校准范围,(比如25.2V校准不上去)
             第三可能是你的万用表差异大,不太准确。呵呵。
排除方法也就上面三条,逐步实验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设置错误,与标准差异太大。
解释一下:第一可能是你的校准电池电压部分或大部分离4.2V差太远,造成B6 ...

多谢解释!已经决定放弃B6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