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650搭载微单配置

楼主(2013-07-18):
想入一台x650pro,搭载微单,请问配什么电调跟电机还有几s的电池啊?!
懂得朋友麻烦说一说呗~非常感谢~~小弟想加入航模摄影队列啊~

网友:
650pro动力套挂单反也3000左右吧、14分钟 5800 电池

网友:
官方推荐么、

网友:
加云台加微单!可以个毛线!

网友A:
PRO套机挂微单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套机挂微单应该可以的吧?

挂个狗3还差不多,微单太重了。

网友:
请XA回答

网友:
微单太重

网友:
可以的 火车头大哥就是微单 效果还很不错 之前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网友B:
帮顶,不知道飞越690挂微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不知道飞越690挂微单怎么样??

听说可以挂~~6旋翼载重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问题 最好还是什么都别挂 炸了可惜!

网友:
X650Pro机架+AKE  DM800L3508 800KV+AKE 30A+P1147C桨
动力电池:A.K.E 10000mAh 4S1P 18C
负载重量:0.85kg(SONY NEX5R+X3V5云台+Q2000S减震器)
起飞重量:2.9kg
最长留空时间:24分钟
详情见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w4002-174103846.21.z5f8tl&id=26456792909

网友C:
我在看一个3.1公斤20分钟。是AKE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看一个3.1公斤20分钟。是AKE电机

AKE电机比较省电?

网友:
AKE电机确实耗电不搞,效率不错

网友:
不知道这个AKE电机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