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换了个力臂,机身开始抖动?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3-07-18):
今天拿到配件,上次炸鸡后换上新的力臂,飞的时候,2-4秒会抽一下,用的是碳桨,电机电调都没有动啊。
重新做了陀螺仪矫正。震动超过1了,能否排除飞控的原因? 一定是电机或是螺旋桨的问题吗?
还加了个gps支架。

网友:
这架子垃圾玩意 换吧 容易引起共振的 太软

网友:
架子太软了吧

网友:
你这架子真对不起这身电子装备!

网友:
果断换成650PRO

网友:
换个机臂就好了、别听别人的、看我发过的帖、0.5上下震动、而已、

网友:
电机臂材质不同造成震动,也有可能是炸机的时候电机主轴变形了。

楼主:
l楼上说的有道理,力臂我都是从飞跃那里买的,上次安装的时候,震动大概平均8.0-1.4,飞的还可以,就想确认一下是不是我的飞控和gps是不是炸鸡坏了?

另外,黄色力臂是这次新换的,对应的是m1,m2电机

网友:
若果是Dji原庒的架子會否一樣軟呢?

网友:
我的xa650 pro现在还抖,说实话,现在还真没有什么更好的架子。。。。

网友A:
你在XA的区发这样的帖子,都会说你是因为没用XA的机架。
你去DJI的区发这样的帖子,都会说你是因为没用DJI的飞控。
所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XA的区发这样的帖子,都会说你是因为没用XA的机架。
你去DJI的区发这样的帖子,都会说你是因为没用DJI ...

所以...沒有最好的就只有更好的

楼主:
XA450机架确实比较硬,但是没有电路板可以焊接的,走线比较乱,才换了别的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