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各位大虾..指导一下

楼主(2013-07-18):
用KT做了个F22...如何校队电子设备?舵机和线如何插到接收器...
.还有XG8怎么设置.....(全英文实在看不懂)
求各位大虾教教小弟.......

网友A:
舵机中位,插到一个通道,就自动中位了,ELEV 。。AILE   。。THOR  。。GEAR。。AUX1  AUX2。。。BATT

                                                          升降。。。尾翼。。。油门。。。起落架。。。辅1。。。辅2。。。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中位,插到一个通道,就自动中位了,ELEV 。。AILE   。。THOR  。。GEAR。。AUX1  AUX2。。。BATT

...

大虾...

两个舵机我该怎么插?
因为我插上去老实之有个舵机工作...另外一个无法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虾...

两个舵机我该怎么插?

2个舵机,用y线连接,2个就可以同时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舵机,用y线连接,2个就可以同时工作了。

谢谢大哥.....已经搞定咯...期待爽飞的....

网友B:
从照片里看来,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照片里看来,桨装反了……

哈哈~马上改回去!谢谢提醒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已经搞定咯...期待爽飞的....

有没有搞错阿,y线后不是没有了副翼?
两个舵机一个接ali 另外那个接ele然后控里面选 ali-ele 混控。
别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搞错阿,y线后不是没有了副翼?
两个舵机一个接ali 另外那个接ele然后控里面选 ali-ele 混控。
...

谢谢...

网友D:
lz大户啊,入门就上XG8,谁捡到lz的机机就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大户啊,入门就上XG8,谁捡到lz的机机就发了

呵呵~!是呀...我都不敢飞呢...苦练模拟器的灰机...哈哈!
飞机配的不是八通接收...随便装了个200多的...动力足够70%左右的动力就爽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