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线管电磁加速探讨

楼主(2013-07-18):
我绕了一个简单的螺线管,想探讨下绕线的问题。
当我绕完一圈后不做任何操作,直接又绕回来,那么一绕的螺线管和第二次绕的螺线产生的磁场的北极是不同方向
所以我按中的放发绕线,使得第一次绕的线圈的北极在右边,第二次绕的线圈的北极也在右边。在线管中放入小铁钉时达到更大的力量。
不知道想法是否正确,请各位指导。。。。

楼主:
这是我做的螺旋管的加速效果

网友A:
电磁炮啊。。。加大电流试试

网友:
搞这个电力维持和磁性是个高技术活。搞好了威力很大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炮啊。。。加大电流试试

加大电流肯定是可以直接的增强效果,我主要想讨论螺旋管的绕法

网友B:
右手螺旋定则,只要绕线方向一直是顺时针或逆时针那管你是从哪头开始绕,磁极方向都只和电流方向有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手螺旋定则,只要绕线方向一直是顺时针或逆时针那管你是从哪头开始绕,磁极方向都只和电流方向有关啊。
...

哈哈,这个是正解,

网友C:
c从哪头起就接着从哪头起吧   绕线的方向也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c从哪头起就接着从哪头起吧   绕线的方向也要一致

按照右手螺旋定则,你只要一直按顺时针或者逆时针来来回回的绕,电磁感应的方向是不会变化的,也就是说不会出现相互抵消的问题

网友:
这个…似乎实际应用上大多不是用光一级加速的吧,而且用电池有点不够用……看过老外有自制的大威力电磁炮的视频,用了N多电容才达到惊人的效果
RC坦克上的话,空间不够,硬凑的话,效果感觉还不如用弹簧打弹更实在…………

网友:
这个实用与紧密型的磁gun不过极速很少!多级那个才可以一直叠加,,,很恐怖的

网友:
去科创论坛看吧,要高电压,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