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 瞬停追尾

楼主(2013-07-18):
3gx 瞬停追尾怎么调整啊,打左舵,尾推往外尾巴为亚拓250双推,
舵机
md922,全部设置默认
控 华科尔 感度-100到100的范围设置30
调感度低于30机会飘, 30以上不打为尾舵,悬停很稳不会飘也不会金鱼尾
但是一转向机头往左就追尾,尾巴一直甩,必须降落
机头向右不会出现追尾的情况,也很稳
求大大们解决办法

楼主:
该配置如果改成皮传能上50感度,轴传怎么也上不去

网友A:
LZ
建議試著調整尾舵舵臂的孔位試試

楼主:
尾是亚拓双推,不能移动
舵机从最内一格一格移动到第三格还是同样问题

网友B:
设定延时最大试下,就是DEALY选项变红灯的时候尾桨打到底按SET跳下一个选项

楼主:
dealy有试过1,30,100
0设置不了,显示0按set就变1了3gx版本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