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比例控制水柜

楼主(2013-07-18):
可以实现比例控制,要吸多少水就吸多少。

楼主:
附上试机的视频

网友:
只想说,你的工具太多太好了。

网友A:
没看懂原理,做的很漂亮

网友:
什么声音,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原理,做的很漂亮

原理是用两个浮块感应水位变化,通过各种连杆连接到经过改造的舵机电位器上。舵机拆除电机及齿轮,由电机接口引出两条控制线接入电路板。电路板的作用是将控制线的电压正负变化转化为两个继电器的通断。由两个继电器控制两个电磁阀工作。假设将遥控旋钮置于中间位置时,当水位低于中间位置时,舵机输出正向电压,排气阀动作,水位在压力作用下开始上升,至中间位置时,舵机输出0电压,排气阀关闭。当水位高于中间位置时,舵机输出反向电压,高压气阀动作,高压气体冲入水柜排水,水位开始下降,至中间位置时,舵机输出0电压,高压气阀关闭。可以实现任意水位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是用两个浮块感应水位变化,通过各种连杆连接到经过改造的舵机电位器上。舵机拆除电机及齿轮,由电机 ...

好高深啊,佩服

网友:
利用浮力漂来作到进水

网友B:
高压气体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气体来源?

液化丁烷气体

网友:
仿真结构的!!!1

网友C:
能想到改造舵机来实现比例控制真不错,杠杆部分限制电位器需要定量计算吧

网友D:
懂了 就是不知道那个舵机是怎么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想到改造舵机来实现比例控制真不错,杠杆部分限制电位器需要定量计算吧

是的,需要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懂了 就是不知道那个舵机是怎么改的

舵机拆开后将电机拆除,将用两条线将电路板上原来接电机的两个端子引出即可

网友:
确实比较难理解

网友E:
好高深真艇的原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高深真艇的原理吧

是真艇的原理

楼主:
水柜最新形态及水柜电控

楼主:
水柜电控整体试机

网友F:
要求上跟详细的图片

楼主(2013-08-17):
引用 网友F:
要求上跟详细的图片

更详细的图片请看http://5imx.3vwed.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7774

网友(2014-07-24):
我觉得你解决水柜因摆动引起的水柜两端页面高度不一致的办法很好 比我以前设计的方案简单多了 参考了

网友:
真叼啊牛人啊
。。。。。

网友:
真是高大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