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教一下,这是我的接收机坏掉了吗?

楼主(2013-07-18):
我的设备是:
控是华科devo7e,固件用了galee大的固件。接受用的是Spektrum Ar6110e 6通迷你接收机。
————————
g大的固件通道映射有个摇摆功能,我把6个通道全部改成摇摆,然后用1个
舵机
依次插入ch1--ch6,
在ch2,3,4,6舵机可以摇摆。但是在ch1,5舵机没有动作。
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我的接收机的1,5通道已经坏掉了?
谢谢各位~

楼主:
1通道是油门,5是陀螺仪感度?
可是我把他们设置成副翼,升降啊什么的也没有反应呢。。。什么情况?

楼主:
各位请指教啊

网友A:
你这是要闹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要闹啥呢?
1和5通道没动作,不知道是不是接收机坏了。;、

楼主: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下T_T

网友B:
把6个通道全部插入舵机能摇控有动作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