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锥柄脱落

楼主(2013-07-18):
台钻上使用自动钻夹,在铣的时候,钻夹连锥柄一齐从台钻上脱落下来,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买台钻铣

网友:
我也遇到过,解决方法:使劲敲紧,吃刀小点,摇慢点

网友:
难呀'论坛贴里有办法'
最好是打通孔上丝杆拉紧。

网友:
是钻改铣用吗?我之前也碰到过这种情况,原先质量便宜的钻头夹带的锥柄比较容易掉下来,后来买了个贵些精度好的从没有掉下来过,把锥柄上的油擦干,一定要敲紧,再放段时间等锥柄生锈了看看

网友A:
钻杆冰箱冷冻,钻夹头火烧加热,不不过别加过热了,100度就行,然后套上,保你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杆冰箱冷冻,钻夹头火烧加热,不不过别加过热了,100度就行,然后套上,保你不掉

简单实用,得空试一试。

网友:
楼主,安全第一,别可惜这两三千要小铣床的钱。台钻改铣的想法马上放弃,掉炳事小,哪天铣刀飞出来把手砍了事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