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的GT2枪控的接收器烧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3-07-19):
检查过BEC电压和接线,一切都正常,换另一个AM控试下也正常,这个GT2怎么就烧了~~

就是这个不知是什么元件,搭在正负极之间,现在一通电它就发红,然后冒烟。

网友A:
能发一张清一点的图吗....

网友B:
现在一个接受卖20块。。。。。估计你修都不止这个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发一张清一点的图吗....

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一个接受卖20块。。。。。估计你修都不止这个钱了

群里的朋友说这是个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里的朋友说这是个电容~~

你买这邮费又要8块了。。。。。

网友:
是电容,如无配件,先除掉它,只是抗干扰差一点。

网友:
烧了就烧了吧……没几个钱的东西 就别折腾什么修不修的问题了。

网友:
钽电容,电压过高后准备烧,硬盘电路板上有拆个换上就行注意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