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7 能否用日冠2.4G高频头?

楼主(2013-07-19):
自己的spektrum控是二手买的,无良卖家也没有说清楚,控只能控制地面40米左右。

现在定位故障时功放电路有问题,请教各位达人,能否用类似于日冠这一类外接2.4G高频头替换原装的,如果可以,具体怎么连接?

求助中,万分感谢!

网友:
完全可以啊

网友A:
找到ppm輸出就可以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ppm輸出就可以拉

如何找到ppm输出呢?是不是要焊接线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找到ppm输出呢?是不是要焊接线缆??

我沒有電子知識,你可嘗試google,baidu,bring查一下。

是要斷開原來高頻的ppm + -三條線,然後接到新module上面。

网友:
先把这无良卖家暴光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