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永磁(电磁)往复动力的讨论

楼主(2013-07-19):
最近有一问题一直困扰我,如图磁铁A作直线往复运动,通过连杆带动飞轮,飞轮通过传动机构带动磁铁B绕中心旋转,保证A向B移动时磁极相反,A远离B移动时磁极相同,这样能不能产生有效动力,如不能,可否有理论解释(其实我也相信不能.能就是永动机了,但无法解释)

楼主:
另外如果将B换为电磁铁,施加交变直流电,频率由飞轮转速控制,就型成了往复工作的电动机,这种结构会不会比传统电机效率高?因为同耗油量的柴油机效率要高于燃气轮机

楼主:
怎么无图?

网友A:
你不考虑摩擦阻力的么???
空想科学????

网友B:
圖中的磁鐵A與連杆的位置有問題了!

网友C:
你这个想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有这个原理的永动机,根本不能对外做功,X宝上有这种小玩具,一般放到办公桌上,我也不清楚叫啥名字,就是一个圆的东西在底座的上空浮悬,不停的转,看了LZ的图 我认为可以做一个类似发动机的永动机,就是磁铁A【活塞】的周围多布置吸力或者排磁铁,在飞轮的惯性下永远转动,磁铁连杆飞轮要保证没有任何阻力。

网友B:
可以說明下:‘飞轮通过传动机构带动磁铁B绕中心旋转’的‘中心’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說明下:‘飞轮通过传动机构带动磁铁B绕中心旋转’的‘中心’嗎?

这个中心就是磁B的对称中心,通过这个中心旋转180度改变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圖中的磁鐵A與連杆的位置有問題了!

这只是个草图,实际连杆长度肯定是大于2倍曲柄长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考虑摩擦阻力的么???
空想科学????

虽然我也不相信,但不能实现运转的原因肯定不单是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想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有这个原理的永动机,根本不能对外做功,X宝上有这种小玩具,一般放到办公桌上, ...

要没有阻力的话任何东西都可以永动

网友:
人家商用很久了。无刷电机嘛。

楼主:
这也无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