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科普地面模型fpv

楼主(2013-07-19):
本人玩车,想弄FPV
翻看帖子中提到3个规格1.2g   2.4g    5.8g,另外就是功率
功率好理解,大功率距离越远
但是另外的参数就迷糊了
我用的是天6a72m和天7 2.4g的控。
1.是不是干扰问题首先可以排除2.4g的?
2。有人说5.8g玩飞的,1.2g玩地上跑的,说是5.8g跨越障碍能力不咋地,这个说法对吗?
3.假如天上飞500m地面上能有多少距离?这个折扣怎么打?
4.如果我想顾及天上和地上都能用,选什么样的会比较合适?
5.高频头有什么用?
6.那些另配的天线有什么用(蘑菇天线之类的)?
7.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障碍问题

网友A:
首先要排除1.2g的,因为违法,被抓到不是好玩的

5.8g和2.4g都可以考虑
2.4g比较理想,功率大的也不是很贵,但是你就不能用2.4g的遥控器了

距离什么的无所谓,先买一套玩玩,别想着一步到位,不可能的

目前用600mw 的5.8g 图传(fatshark的)穿2面墙完全没问题,室外距离也挺好的
太远了的话别人拿走了你都没法追。。。这有不是在天上。。。

楼主:
600mw!这个配置的价格有点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排除1.2g的,因为违法,被抓到不是好玩的

5.8g和2.4g都可以考虑

600mw!这个配置的价格有点高哦
不过谢谢

200mw的在地面会有多少距离,大神有试过没?

网友:
200mw地面无遮挡,保守估计200
米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mw!这个配置的价格有点高哦
不过谢谢

200mw地面无任何阻碍的直线距离最多150m,如果有遮挡物的话距离会大打折扣,传距与很多因素有关,还是用600mw的好点

楼主:
电影里那些牛了吧唧的无线操作不会和这个一样吧?
这个打折扣的原因是不是和频率和波形有关系?

网友B:
我用的800MW1.2G图传,原装天线 三叶 四叶 平板都试过,感觉没有太大区别。距离试过200米,没试过极限。可是频闪很多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800MW1.2G图传,原装天线 三叶 四叶 平板都试过,感觉没有太大区别。距离试过200米,没试过极限。可是 ...

你说的频闪应该是信号干扰吧,那些3叶4叶是接收天线还是发射天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频闪应该是信号干扰吧,那些3叶4叶是接收天线还是发射天线?

是的,三叶石发射,四叶是接收。但我觉得,这种全向天线对于增加距离没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三叶石发射,四叶是接收。但我觉得,这种全向天线对于增加距离没有帮助

谢谢你给我一个不去买的理由

网友A:
蘑菇对距离虽然没有帮助,但是在有效距离内的图像传输效果有显著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蘑菇对距离虽然没有帮助,但是在有效距离内的图像传输效果有显著提高

1.2g和2.4g的相互干扰会比较大不?
另外我想直接用平板和接收连接,听说要加个什么东西才行,是不?如果这些弄好后所拍的东西是不是可以被录制下来?

网友A:
不推荐1.2和2.4混用,会干扰
为了安全上5。8吧,没必要因为玩去蹲监狱是不
你说的平板是平板接收还是平板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推荐1.2和2.4混用,会干扰
为了安全上5。8吧,没必要因为玩去蹲监狱是不
你说的平板是平板接收还是平板 ...

平板电脑,安卓系统

网友:
接没有视频输入接口的平板电脑比较费劲。。。需要你自己找出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