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450装机鉴赏~~~~~~~~

楼主(2013-07-19):
配置:玉兔二代飞控+ublox6M 高精度GPS模块+超声波+F450机架脚架+朗宇A2212+好赢40A+dopu2200m 3s 25c
重量:1300g
目前起飞调试已完成,飞行3分钟电池耗电4.2降至4.0,天气原因尚未正式首飞
新人新机,望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
额~~沙发自己占,看帖记得回啊,别打消新人积极性啊!

网友A:
环形接线板,注意干扰

网友B:
我也兔二  配置相当,你的焊接技术不得不吐槽一下,,,,,,我得没装gps 空机飞 七分钟左右。2200mah  3s   郎宇2212   kv800   1047桨    40a好盈

网友C:
求教调试 我机子是兔一代的 调试老是不成功 解锁不成功 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兔二  配置相当,你的焊接技术不得不吐槽一下,,,,,,我得没装gps 空机飞 七分钟左右。2200mah  3s ...

焊接的不好是烙铁问题,一开始30W的烙铁,烙铁头连焊锡都化不了, 后来换了60W的重新焊接了,不过确实挺恶心的,但我用棒棒胶全封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形接线板,注意干扰

店家给配的,我也不懂,不过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教调试 我机子是兔一代的 调试老是不成功 解锁不成功 飞不起来

兔子一没用过,你多看看泡泡发的教学贴吧,我也是看那个调的兔子二。

网友:
xxd电机的飘过

网友:
西安伙计路过顶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教调试 我机子是兔一代的 调试老是不成功 解锁不成功 飞不起来

1、自检时,看第几个灯不亮。
2、油门最小值是否在1030左右,
3、是不是没装的传感器,你打上对勾了,
4、四个通道的方向是否有错,最好别在软件里反向对勾。
5、是否打开了自动降落功能。

网友D:
一共花了多少?不包括电池

网友:
支持新人,顶一下

网友:
焊接水平一般,其他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共花了多少?不包括电池

12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