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951-10改一个小船玩,如下配置如何?

楼主(2013-07-19):
外壳:951-10
电机:无刷内转子2435  KV3000  外径φ24.2mm,长度37mm,轴径φ2水冷套
电刷:好赢 天行者无刷40A  ,准备改水冷
吸水舵:75MM吸水舵
轴系:20CM硬轴,4MM
桨:  430桨
电池:7.4V 2S 2200MA
遥控:GT2
舵机:银燕舵机ES08MA 金属模拟舵机
这样的配置能跑多快?

网友:
30+

我这是恶意灌水吗

网友A:
以我一个走过这一步的新人的经验,做第一只船951并不合适,太小了,很多东西没法调整,特别是做了防翻以后
还有15CM的轴估计后面就没地方放电池了,只能放电机前面。调整前后重心就更麻烦了
这小船没必要追求太高速度,我那个能到50吧,速度一快稍有点点小浪必翻
我就是混个经验,混个手熟,然后……然后……跑了一段时间,然后……然后……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我一个走过这一步的新人的经验,做第一只船951并不合适,太小了,很多东西没法调整,特别是做了防翻以后
...

不用太高的速度,能有个50就行,轴系应该用多长合适?

网友A:
我用的是虾哥一体轴系,轴长约25 。优点是不需要调同心度,机座带水冷,可用外转电机;缺点是重,还有调节起来略显麻烦。
另外,我那50的速度是3S电池跑出来的。不过3S电池一上,水都要漫过舱盖了。
951 的舱盖防水也是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完美解决,除了贴胶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虾哥一体轴系,轴长约25 。优点是不需要调同,心度机座带水冷,可用外转电机;缺点是重,还有调节起 ...

准备就在公园的池子里玩,比别的快就行

网友B:
你的配件买了吗?我也打算装一条,交流一下我的配置:外传2218
2800KV,天行者40A自改水冷,3S 2200 25C,30朔料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配件买了吗?我也打算装一条,交流一下我的配置:外传2218
2800KV,天行者40A自改水冷,3S 2200 25C ...

还没有呢,最早是给儿子买了个951-10,前几天又买了个FT007,于是想把951给改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呢,最早是给儿子买了个951-10,前几天又买了个FT007,于是想把951给改一下

那就试试我的配置咯,比你2040的好一些,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试试我的配置咯,比你2040的好一些,要快。

外转散热怎么办?内转可以上水冷套啊
2040的功率小?

网友B:
额,外传不是有水冷座嘛,淘 宝一下
2040和2218不是一个量级的,差远了,不过听说腾翔的2040级电机很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外传不是有水冷座嘛,淘 宝一下
2040和2218不是一个量级的,差远了,不过听说腾翔的2040级电机很猛。
...

新西达的2218如何?我只打算用2S 7.4V电,速度能到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西达的2218如何?我只打算用2S 7.4V电,速度能到多少?

买花牌 2836,KV没得挑,都是3800+,2S 3S都可以,只要不是装的太糟糕 45+速度保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花牌 2836,KV没得挑,都是3800+,2S 3S都可以,只要不是装的太糟糕 45+速度保底。

有便宜的内转子推荐么?2445或2435内转子如何?我qq155099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