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调速度不一样

楼主(2013-07-19):
arduino 单片机控制电调
两个电调 两个无刷电机  一个电池,线路并联连接
代码如下
#include <Servo.h>
Servo myservo_A;
Servo myservo_C;
int val,xp;
void setup()
{
      pinMode(9,OUTPUT);
      pinMode(10,OUTPUT);
      myservo_A.attach(9,1000,2000);
      myservo_C.attach(10,1000,2000);
      delay(2500);
      myservo_A.writeMicroseconds(1000);
      myservo_C.writeMicroseconds(1000);
      delay(2000);
      Serial.begin(9600);
     // delay(4000);
      //myservo_A.write(180);
      //Serial.println("shangdian");
      //delay(4000);
      myservo_A.write(0);
      myservo_C.write(0);
      delay(4000);
}

void loop()
{
      val = analogRead(A0);
      val = map(val, 0, 1023, 0, 180);
      myservo_A.write(val);
      Serial.println(val);
      myservo_C.write(val);

}

两个电机速度总是不一样非常明显!这是为什么啊?电压电流的事?还是代码控制的事啊?
两个电机单独运行都非常正常!

楼主:
大神们!!!求救啊!!!

楼主:
这个是电路图

网友:
单片机和电调电源分开,共地就行了。

网友:
还有电调电机最好一样的,电调恢复默认设置。

网友:
综上所述 楼上的答复都是扯蛋   真正的原因是你延时参数用错了  你地明白?

网友:
#include <Servo.h>  //声明库
Servo myservo_A;  //定义伺服函数A
Servo myservo_C;//定义伺服函数C
int val,xp; //声明变量
void setup() //初始化
{
      pinMode(9,OUTPUT);//定义端口9为输出
       pinMode(10,OUTPUT);//定义端口10为输出
       myservo_A.attach(9,1000,2000); //定义伺服端口9 PWM范围
      myservo_C.attach(10,1000,2000);//定义伺服端口10 PWM范围
       delay(2500);//延时2500毫秒
       myservo_A.writeMicroseconds(1000);//写入伺服端口A 延时1000微秒
       myservo_C.writeMicroseconds(1000);//写入伺服端口C 延时1000微秒
       delay(2000);//延时2000毫秒
       Serial.begin(9600);//设置串口波特率9600
      // delay(4000);
       //myservo_A.write(180);
       //Serial.println("shangdian");
       //delay(4000);
      myservo_A.write(0); //伺服端口A 写入角度0
      myservo_C.write(0); //伺服端口C 写入角度0
      delay(4000); 延时4000毫秒
}

void loop() //主循环
{
      val = analogRead(A0); // 获得模拟端口A0值 并赋值为VAL
       val = map(val, 0, 1023, 0, 180);   //这句我不懂怎么用专业术语 我只知道意思是 将VAL获得的值从0-1023 量化为0-180的角度值
       myservo_A.write(val);//写入伺服端口A 写入值为角度值
       Serial.println(val);  //串口输出字符 val 并换行
       myservo_C.write(val);//写入伺服端口C 写入值为角度值
}

职业高中不毕业的我  可能以上代码注释有误 请指正
但我想说的是 为什么TM要这么多的延时啊  而且代码太不精炼了 您知道Arduino这么用代码效率巨低   而且不能干别的事  你懂了?

网友:
看到您这么幸苦贴代码的份上 我也给贴一份 供您参考
#include "Servo.h"
Servo servo;
void setup()
{
  servo.attach(9,1000,2000);
}
void loop()
{
   int V1 = analogRead(5);
   int val = map(V1, 0, 1023, 0, 179);
   servo.write(val);
   delay(15);
}

以上代码我用来测试电调非常好用  您可以看看

楼主:
“缪飞虎”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我是个新手不太懂!写的代码让您见笑了!但是您的代码我运行了还是速度不一样!

楼主:
我电机电调牌子都是一样的我单片机供电是USB电脑 , 电调供电是电池!

楼主:
“缪飞虎” 您这代码运行一个电调电机是没问题的!但是两个您试过么?

网友:
我本来就没运行两个   首先加入延时参数后 两个IO必然会导致不一样   您可以参考下MWC或者APM代码里驱动电调的部分  这个必须要硬中断吧

网友:
写固件的难道不懂得用示波器看一下输出波形?

网友:
用硬中断吧,最简单的51单片机用硬中断也能输出很稳定的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