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力4822 桨 稳定,高效率的问题

楼主(2013-07-19):
飞越650机架 铂金30A 4822 690KV 4S 这个应该是比较多人用的配置吧。。因为我的机架现在加到超过2.5KG 不能再用11寸桨了。要上12寸的桨。。现在看只飞越的1255 桨。。这个桨形重心低。相对稳定点。。但问题又来了。。1255比1238 角度大点。阻力就大了。。阻力大就影响了电机的拉力和稳定性。。
  不知道有没有差不多配置用过这种直接用螺丝固定在电机上的桨的朋友说一下使用的感受。和1238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
我的也是这配置。我用的1238的桨。一个起落11分钟的样子。我也在考虑换桨或者其它办法

网友:
根据 重量选择合适的桨

网友A:
一样的配置 我现在用了一个1260碳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配置 我现在用了一个1260碳浆

你还用1260呀。。。有没有和1238对比过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还用1260呀。。。有没有和1238对比过怎么样?

APC1238 正常使用 12分钟 左右 1260 擦不多  电机稍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C1238 正常使用 12分钟 左右 1260 擦不多  电机稍热

1260阻力大了。是会热点。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