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器上刻度问题

楼主(2013-07-19):
关于机器上的刻度,看了不是很清楚,就用上黑油漆,干后,一碰就掉了,有哪些大侠,把刻度加深的好办法

网友A:
机器去油后,写上,再上胶,

网友B:
丝印用的油墨不知道行不行?干了之后加机油用油石把多余的慢慢磨掉试下。

楼主:
丝印用的油墨,大概不好找吧

网友C:
哥俩好加碳素墨水

网友D:
去油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俩好加碳素墨水
我试试看

网友:
用指甲油试试一定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