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包什么原因哦?

楼主(2013-07-19):
电池鼓包什么原因哦?

网友A:
过冲?过放?

网友:
过冲 过放 满电放置时间过长 极寒暴晒等

网友:
过冲过放,质量问题等

网友B:
加个问题放到多少V合适??

网友:
里面的电解质分解了,一部分产生了气体,所以鼓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问题放到多少V合适??

若长时间存放,建议单节3.8v到3.9v之间。然后每个月至少要检查一次电压,若电压掉到3.7v多就要适当的充一下电。充到3.8v到3.9v之间。存放地点是阴凉干燥处即可。

网友:
最可能的是过放,或者满电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冲?过放?

过冲?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问题放到多少V合适??

3s,3.7付就差不多了

网友:
。。大肚子代表快死了。。。只能做控电。。。

网友:
稍稍鼓点应该正常吧!

网友:
我手上有几块鼓了的,用着用着它又瘪回去了,呃~

网友:
只要能发力,鼓点没关系

网友(2014-07-12):
电解液裂解产生氢气气体,导致肿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