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咨询,这个该用多大的电池?

楼主(2013-07-19):
六旋翼,朗宇880kv电机,电调,天行者20a,电池用5200毫安,3s的电池可以吗?或者说有没有更好的推荐一个?

网友A:
换4S可以飞时间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4S可以飞时间长

不考虑电调,电机就让楼主上4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考虑电调,电机就让楼主上4s?

电调也是要换的,52003S重了,4S虽然要更重一些,但飞行时间会明显增加

楼主:
不想换电调的情况下。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