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395后小跑一下就趴窝----是哪里坏了呢?

楼主(2013-07-19):
平地跑了跑,上了个20度的小坡前后不到一分钟然后隔天在玩就不跑了。

请问是什么原因?哪里坏了?为什么会坏?

车/控电池都有点的,晶振也都接触正常啊。

网友:
可能是电流高烧坏了

网友A:
估计电调烧了,闻闻有糊味没有

网友:
原因应该是很复杂的,现在的电路已不是分立件的时代了,可以休。基本是输出电路的晶体管坏了。谨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电调烧了,闻闻有糊味没有

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