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几种主流电机从370到395

楼主(2013-07-19):
马步奇大扭力370                   性能完全不了解,如果只想换电机不知是否适配HL原厂RX-18电路板。下面几款又适合HL原厂电路板吗?需要其他高性能电池支持吗?(原厂电池太差了)

马步奇RS380SH-5025           据说速度和扭力都还行,但不知后面那个5025是什么意思?

香港德昌高速380                    启动电压低,扭力较大,速度较快。(具体多大多块不明) 3--12V,缺点阻转时易烧电调。(但没有说是哪种电调)

385                                    大家提到过的385都没有说到是哪个厂家的,只说启动电压才1V,扭力优势不明显,速度慢但低速线性好不易烧电调。

GEE395                              这个好像是大家用地最多的,但好像不适合HL电路板。而且如用HL电池则优点发挥不出来。

本人才疏学浅入模一年对坦克电机也只了解这么多,还希望四海模友多多传授共同进步。
至于高速电机如540,550,无刷类暂不在此讨论范围内。

网友:
顶起来 这个很不错

网友:
望大神出来详细说明哈

网友:
比较专业 但是电机这个东西貌似也没必要刨得这么深这么精。都是标准件,没有特殊设计吧。

但还是敬佩楼主能问出这样细致的问题 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
工业化的小电机一般两个用途,分长时间工作的和短时间工作。长时间工作的多数是选转速低电流小发热量也小。如果扭力不够就上更大体积电机。另外一种就是给充电手钻用的只是短时间高速转动的类型,钻完收工,所以转速高电流大,当然发热也相对大很多。要求供电电流比较大。要买电机一看体积2看几伏对应几转,同体积的几款对比下,越高转速的越有力量就看能不能发挥出来

网友:
我想说的是,只要电调好,电机的区别真不是很大,恒龙原厂的电机真的还可以。
上个视频证明一下我的说法,99坦克底盘,塑料波箱,原配电机!
http://www.tudou.com/v/x7rNUAVhQXg/&resourceId=57586067_04_11_99==.html

网友A:
同一型号的电机,同样电压电流越大的,动力越强,同样电流,转速低的扭力更大,当然扭力跟磁力也有关系,拿在手上拧一拧,磁铁吸力大的扭力更大,只要电调吃得消,往大电流的选就是了

网友B:
只用过385的 起步线性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用过385的 起步线性很好

用的什么电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什么电调呢?

胖包的MD3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一型号的电机,同样电压电流越大的,动力越强,同样电流,转速低的扭力更大,当然扭力跟磁力也有关系,拿 ...

想问问HL原厂电路最大可以承受多高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问HL原厂电路最大可以承受多高的电压啊?

16V都可以的,这种电机2倍额定电压完全没问题,只要电机不尖叫,不剧烈发热就行,做好散热工作,最多电刷折寿点,再折寿也比车体寿命长。对于动力没必要刻意提高电压,3s为宜,4s冲顶,2s要猛的电机比较贵些,但配合声组方便,看自己需求了,选择电机关键看电调的支持,HL电调支持到3s,20A的管子,管子全开,散热良好的情况下才能达到20a,正常在5a应该没问题,电机选空载1a左右的,再大的话烧电调的风险就高了。我也没试过,瞎猜的,仅供参考。

网友:
7.4v的话  484电机行不行啊?我用的395电机 感觉扭力够了 但是速度慢了。想换成484电机。

网友:
我就是进来看吹牛的

网友:
我的环奇955船,想更换 马步奇RS380SH-5025  ,有人换过吗?换后速度如何?

楼主:
无刷电机不了解性能又应该怎么选择呢?

还请问下无刷电机启动线性好吗?

楼主(2013-09-05):
今天刚刚把HL2.4G遥控版的M4“谢尔曼”换装了香港”德昌380“电机。

整车行驶速度和改装前似乎没有任何变化,最高车速也没有提高。不知道电机性能是否受限于HL2.4G系统和原装HL电池的原因?请高手解答。

网友:
提速便要换高速型380电机,约20000转那些,恒龙的约12000,你换的也可能与恒龙相差不大吧

楼主:
GEE的395电机尾盖是金属的整体做工不错~只是这款电机在taobao已经很难在找到了!

使用电压范围 6.0-12.0V
额定电压值 8V
无负荷转速 12000rpm
无负荷电流 0.36A
额定转速 10000rpm
最大电流 3.5A 额定转距 500g.cm
额定功率 20W
起动转矩 900g.cm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6V 8000转 0.35A
                                                    8V 14000转 0.35A 9V 15000转 0.40A
                                                    12V 18000转 0.41A 尺寸约:直径27.5MM,
机身长46.5MM, 轴径2.3MM, 轴长13.5MM, 重95克。

准备用在虎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