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s的BB响不准确了

楼主(2013-07-19):
电压显示报警器,买了1年多了吧,就是8s的那种可以设置报警电压的。
一直用着正常。
放车上跑,进了一次水,吹干后,又用硅胶封住了,然后现在测量电压就不准确了,
测试3s的
电池
,用万用表量过,每片电芯电压一致。
用bb响来量
1s,和万用表量的一样准确
2s,要比1s高0.02v左右,
3s,要比2s高0.04v左右。
低压报警正常工作。
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是进水了的缘故?

网友A:
我的也坏了,新买的4S电池一测3.84-3.84-4.04-3.65。又用我的A6平衡充一测发现都是3.84

网友B:
这个东东是个消耗品

网友C:
买5位电压表头改装,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每节电池单独测量,应该挺准的

网友D:
这BB叫只能叫叫提个醒,不要追求太高精度,她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