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你能不能出个亚托600E电机座的改装件用来装700MX之类的马达啊----改造失败,唉!

楼主(2013-07-19):
改造计划以失败告终,外面小店设备差,技术也不行,无奈,亚托600E停飞,等待亚托升级件到来吧

600MX怎样大家有数。一时心血来潮想改700MX上去,电机座改装真有点麻烦啊。

找人帮忙画好了开孔位置,又担心万一找的台钻精度不够,自己弄真是麻烦。

还说要出600的升级马达,几个月了都没动静。

下班找地方打孔去,保佑一切顺利吧。

网友:
这个电机换了之后原装80A的电调要换吗,我也想改

网友:
改电机不难,就不知道舵机怎样合理移位。

网友A:
有看出這台600PRO有哪裡不一樣嗎?這台600上面可是配備亞拓即將推出的750MX動力改裝套件...是的!你沒聽錯!就是750MX

台中健诊的时候已经有公布了,估计很快就上市了

楼主:
哟,有这个套件了啊,那还不错,万一我把电机座弄废了,等新货了。

反正还有狗飞。

估计这个套件也会考虑到舵机安装位置的。  700MX用80A应该够了,不过120的凤凰有个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看出這台600PRO有哪裡不一樣嗎?這台600上面可是配備亞拓即將推出的750MX動力改裝套件...是的!你沒聽錯! ...

老兄,有没大图啊,很期待这个啊

网友:
好奇这个改装如何解决电机和舵机太近的问题,不会要换舵机吧,那样的话就成本高了。

网友B:
亚拓的方案估计是增大大齿盘和电机齿直径,增大电机轴和主轴的距离吧,那样的话大齿,电机齿,电机座,电机第三轴承座估计都要换掉了。

网友:
顶上吧!看看亚拓能出个什么样的东西。

网友:
有立铣  铣三刀即可 没有找个小圆挫 慢慢挫  这样精度比较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兄,有没大图啊,很期待这个啊

我给你一个简单有效的安装750mx的方法-----直接上亚拓700E。啥也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给你一个简单有效的安装750mx的方法-----直接上亚拓700E。啥也不用改。

能直接上700我还纠结个啥啊,先玩好600再说吧。还有有条狗顶着,不至于没大机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亚拓的方案估计是增大大齿盘和电机齿直径,增大电机轴和主轴的距离吧,那样的话大齿,电机齿,电机座,电机 ...

应该是这样。可能还要换横轴和横轴螺丝的加强件。

但也注意到亚拓确实出了矮舵机。

网友D:
我直接换的天蝎星的3536专门为600设计的,装上去什么都不要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直接换的天蝎星的3536专门为600设计的,装上去什么都不要改

飞起来感觉如何,动力/扭力是否有明显加强? 先前也考虑过换蝎子的这个电机,但看了参数貌似功率跟600MX差不多,也要1千多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起来感觉如何,动力/扭力是否有明显加强? 先前也考虑过换蝎子的这个电机,但看了参数貌似功率跟600MX差 ...

有明显效果,最直接的就是电池感觉又变成新的了,参数都不好说的,不要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