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B锁尾模式选择

楼主(2013-07-19):
说明书上只写了蓝色灯是锁尾模式,紫色灯是非锁尾模式,我调机后是紫色灯亮,转动尾巴也不会自动修正尾舵,请问怎么调锁尾模式?

网友:
把控上的陀螺仪感度指定到某个开关上最好是两段的然后设定每段的感度值就好了!不同的控设置方法不太一样的!

网友:
当你波动感度开关的时候mb上面会有对应的灯亮起,你参照手册就可以看出是多少感度

网友:
控上有某个通道被指定到了感度   但是那个按钮是关闭的
建议用控设尾感度   这样随时可以调整感度值

网友:
这个需要遥控器上设置啊

楼主:
谢谢,我把陀螺仪感度调高就好了

网友(2014-06-25):
在控里调高感度。JRkon控50%以上为锁尾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