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3-07-19):
有用过2822 2600KV的电机配30A电调飞过的吗?我飞“好小子”30秒就丢速了(用6寸改5寸桨),并且电调,电机都特烫。不知是什么问题?求教。

网友A:
最好不要改浆,改的螺距不一样,买个5寸浆试下,另外天热,这些东西烫点也正常

网友B:
2822用30a,电调太小了,2600kv高了,换4寸试试。你用多大电池
好小子飞行速度不算高,你的鸡鸡多大,多重?

网友C:
2822(外尺寸)电调用30A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桨过大与转速不配对造成,直驱的话就得用高转速桨,直径得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22用30a,电调太小了,2600kv高了,换4寸试试。你用多大电池
好小子飞行速度不算高,你的鸡鸡多大,多重 ...

谢谢关心。  经过调换5*5桨,40A电调实验问题解决了。现飞2分钟后,电机不烫了,只电调有些微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22(外尺寸)电调用30A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是桨过大与转速不配对造成,直驱的话就得用高转速桨,直径得小点 ...

感谢关照!现在用5*5桨,30A电调飞430克的三米风筝试了一会(起飞后50%油门)不出问题了。再谢,望多指导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改浆,改的螺距不一样,买个5寸浆试下,另外天热,这些东西烫点也正常

谢! 记下了。先前是用7*6的改5寸,看来有点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