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热啊!!!~~~

楼主(2013-07-19):
450配置:电机蝎子2221-6,电调 凤凰40A,12T斜赤,油门40%
症状:只是在离地1米的高度下来后电机-电调-电池都很烫手这要是飞3D还不直接在天上冒烟啊~~~~~新买的10T齿还在路上

网友A:
兄弟,用KV4400的电机飞450。你其他设备也要上去
电调要50A以上,电池要50C以上

楼主:
电调50a好说但是电池50a就不好整了还是用回飞xx3500kv电机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兄弟,用KV4400的电机飞450。你其他设备也要上去
电调要50A以上,电池要50C以上

50C。。。。别闹了

网友:
这个要当心,我上周450还烧了一个蝎子60A电调,2221-6电机,花牌45C,也是悬停的时候烧掉的,天气太热了,要当心啊~

网友:
12T斜齿???不热才怪。。。。

网友:
2221-6,4400KV应该用8-9T左右

网友:
这个电机齿太过分了

网友:
在我还飞450的阶段,(去年夏天),我用的是蝎子2221-2010KV(6S版),对应3S的话应该有4020KV了。用的是好盈40A铂金,富力35C 1300mAh 6S电池。定速开89%,测定IDLE 1转速为3600转。并没有LZ说的那么烫,我用的是12T斜齿,大齿是125T斜齿。全程暴力4分钟下来,电池冷却后在3.72V左右。使用6S时理论上电流是会比3S小50%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0C。。。。别闹了

你说话和我朋友很像。别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说话和我朋友很像。别闹了

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嘿嘿

我的飞机在16号就全部配齐了,正在4面悬停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飞机在16号就全部配齐了,正在4面悬停中,

我还在飞02S呢~   回家了都没多少时间飞。。还有攒钱去旅游。。。估计大学毕业前都不一定非得上45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还在飞02S呢~   回家了都没多少时间飞。。还有攒钱去旅游。。。估计大学毕业前都不一定非得上450了。。 ...

我要继续加油了。争取在8月底,学会正8面悬停,和到4面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继续加油了。争取在8月底,学会正8面悬停,和到4面悬停,

   我在练自旋和航线    上次尝试倒飞没翻过来。。。妥妥的炸了

楼主:
怎么变成口水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要继续加油了。争取在8月底,学会正8面悬停,和到4面悬停,

不是4面就行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4面就行 吗

对尾左右45度角,对头左右45度角,一共8个面

网友E:
我的蝎子2010空转都烫。

网友A:
想问下LZ,你用的凤凰40A的电调是高压版的吗?

网友A:
建议LZ用直齿轮,马达用10T:主齿轮150T
劲量减轻飞机重量,减少螺距,悬停油门提高到60左右

网友F:
10t齿轮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