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下这是什么表?

楼主(2013-07-19):
弱弱的问下这是什么表?表针转动一圈大概实际量程大概是2MM

网友A:
我看像秒表.

网友B:
准确的说,应该是大约2.54 mm。因为一圈是0.1英寸,一大格是0.01英寸,一小格就是0.001英寸了。
表上已经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准确的说,应该是大约2.54 mm。因为一圈是0.1英寸,一大格是0.01英寸,一小格就是0.001英寸了。
表上已 ...

哦,谢谢 原来是英制百分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像秒表.

绝是秒表

网友:
是英制百分表

网友:
这个就叫它(精工錶)吧!这么的精准哦。

网友(2013-09-23):
wqnmlgb你懂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