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烧了线圈找修理高手

楼主(2013-07-19):
100W的伺服电机烧了线圈,有那位高手会修理的请帮帮忙,有偿。

网友:
这么小什么上用的

网友:
我有台380V的大砂轮机想改220V的有什么好方法请指点

网友:
定子线圈很容易绕,不象转子要求动平衡,只要按原来线径、圈数、绕线方向(即线头线尾)就行了。

网友:
看这样的两个都烧了估计使用功率超不少。不换成200瓦的谁绕了谁还烧的

网友:
4楼说的对。太简单了根本就不用高手。自己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