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 电视台直播用什么图传设备

楼主(2013-07-19):
经常看到有人用S800+Z15直播节目,可是根据目前我们的图传分辨率是达不到的,请达人告知是需要添置什么设备?还是直接采用电视台的?如下图所示:随便截图一例

网友:
不用问了,正常渠道是买不到的,即便有关系能买到,也是非常人能接受的高价

网友:
如果是要求清晰度的话 用数字图传就行
如果要要实况转播的话 就要联通电视台的设备
如果能连得上电视台的实况转播设备 咱们用的模拟图传也能直播!

网友:
真的是不太清楚啊

网友:
商业机密,问不出来的

网友:
我觉得 更一般的差不多

网友:
直播用一个特殊的发射和接收机的~
比如SNG利用的是联通
好比苹果视频通话那个程序
一套设备10多万

网友:
用s800挂在的话,还得考虑重量问题,一般只要能把标准图像质量的信号传输回来,模拟和数字都可以,当然数字的更好,就可以接入现场直播的切换台进行切换使用了。

网友:
这个和电视台体质有关 你明白了吗

网友:
高清直播设备是有的,发射端两三百克而已,但价格可不是我等平民接受得起的,意淫一下可以

网友:
达到广播级的高清图传至少要独立供电,重量s800其实已经很吃力了。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武汉的吗?怎么收的到武汉一套的节目?这是我们上境公司的设备做中超的项目,并不是您说的设备,确因9楼所说,电视台体制的问题不方便透露,非常抱歉,只能告诉你高清直播设备从英国进口,价格非常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是武汉的吗?怎么收的到武汉一套的节目?这是我们上境公司的设备做中超的项目,并不是您说 ...

不是武汉的,只是随便截图 好奇而已。这个还需要保密?

网友:
买辆转播车就行

网友:
需要数字图传,我们已多次在实践中使用,价格毕竟昂贵些。
                                 模幻天空

网友B:
想知道吗?看这个
这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没那么高深!这是CCTV去年直播京广高铁时本人工作的场景,有人顶我就公布答案。。。。。。

网友:
哈哈 我来顶你。。。深夜一顶 快点公布答案吧! 群众的智慧是无限滴

网友:
现在大多数都是用卫星传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吗?看这个
这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没那么高深!这是CCTV去年直播京广高铁时本人工作的场景,有人顶我 ...

这种后挂微波很重,一般的无人机带不动,而且辐射相当强,这个摄像把天线抱在怀里,估计他媳妇会有怨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吗?看这个
这不是什么商业机密,没那么高深!这是CCTV去年直播京广高铁时本人工作的场景,有人顶我 ...

微波传输,好比背着打开盖的微波炉.....电视台的路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后挂微波很重,一般的无人机带不动,而且辐射相当强,这个摄像把天线抱在怀里,估计他媳妇会有怨念。 ...

一般是5W

5W啊!就在摄像后脑勺位置……

网友(2013-10-21):
这是国内某电视台用的,没啥稀奇的,就是用得很少,价格很贵,有钱你也能买,国内有代理公司。一般管它叫全向微波,最高分辨率1080 50i,发射功率最大200MW,频率2.4G,配有全向天线和定向天线,根据使用环境选择天线。

发射端使用12V电源,不带电池1360克。

网友:
我就是某省级电视台的,根据我了解的知识来看,一般直播的话应该用的可以载人的直升机,用广播级的专业无线通讯设备。如果用S800的话,我觉得不太可能,首先它不可能做到直播期间,需要什么画面,随时能给什么画面,速度慢,续航时间短就是最大的问题,另外专业广播级的无线通讯设备重量大,它载不起来。另外安全性也是问题。综上所述,有一种可能性,如果直播的片子里用到了800拍的航拍镜头,那就是提前彩排时录制的,并不是现场直播镜头,因为是大景,一般情况看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S800+z15不能进行现场视频传输,方法是提前拍摄好素材,播放,然后在导播台上播放。
现场直播时,我们 ...

看来您是行内人啊!

网友:
嗯~~~各路神仙都到了~~

顶个贴插个香先.

网友:
4G出来后可以用4G的来传,带宽足够。

网友:
上次看见电视台的好像就在摄像机上插了两个3G卡

网友:
DJI会推出数字图传的,等等吧。

网友:
电视台传输设备有几种:
1、3G传输,3-12张3G数据卡同时上传,质量很糟糕,3g卡下载快,上传很慢;
2、卫星传输,也叫SNG,分标清和高清,设备比较大,分Ku波段和C波段,一般放车顶。现在国内已允许电视台使用动中通,以前只能军——用。凤凰卫视使用的是海事便携数据卫星,码率低但是方便;
3、微波,7-300万元,微波的价格和延时成反比,延时越小越贵,便携式的能上航模的国产的少,也要15-30万,进口的更贵,功率越大辐射越大,一般长期使用的摄像大哥估计没崽生了。
我也是省级电视台技术人员,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
以上各位都有来头啊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受益匪浅。。。。。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用的是COFDM调制方式图传(火柴盒发射机150克以内),这种编码方式有时延,且价格高昂(目前支持1080p高清的一套,价格要6万左右)。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个问题是,适合无人机机载的HD-SDI摄像头不好找,且价格也不会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5W

5W啊!就在摄像后脑勺位置……

好的设备没有这么大射频功率,采用自适应方式控制射频功率在数十mw之2w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