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ZA-V2断桨保护视频

楼主(2013-07-19):
在此先说明视频为台湾飞行披萨 WAN 飞友提供之公开视频,
主因电机C型扣脱落,轴心带桨一起飞走,最终选择原地降落,
事实证明MAZA-V2可以实现断桨保护功能,并安全降落
其间机体会缓慢自旋但是控制上还是OK的~

网友:
看完了,我表示头晕了

网友A:
是六旋翼吗?

网友:
不错,射桨自旋让V2的可靠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另外,,,楼主飞的很远,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六旋翼吗?

斷槳保護最少需求6軸~

网友:
飞这么远?????

网友B:
晕,飞了几公里吧,怎么能飞这么远

网友:
六旋翼这个功能WKM早就有了吗?只是简单的搞下功能移植。
还以为是四旋翼断桨保护呐,那个就牛P了

网友:
相当给力,少损失一点是一点。
话说外转子飞走了,电调仍然在通电给那个马达。这时候那个马达耗电应该很快吧(类似堵转),搞不好要烧电调。所以建议还是赶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飞了几公里吧,怎么能飞这么远

並不遠2k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