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求问,四旋翼电机安装问题………………

楼主(2013-07-19):
求问,如果四旋翼电机按照左上角为一号,逆时针编号为一二三四号电机,若是一三号电机在一个平面上,而二四号电机在另外一个平面上,当然这两个平面平行,那么这样的四旋翼可以稳定飞行吗,如果不可以,有什么解决方法吗(不要说是把电机放到同平面),谢谢了

网友A:
可以飞行,要自己调试pid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行,要自己调试pid而已

我也觉得可以飞,见过有人用kk飞控那样做过,就是不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其他要学习的门道吗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知道 没试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可以飞,见过有人用kk飞控那样做过,就是不知道其中还有什么其他要学习的门道吗

mwc的話,就看你用X還是+模式,pid調一下,沒什麼特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的話,就看你用X還是+模式,pid調一下,沒什麼特別的

X模式,“pid調一下 ”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X模式,“pid調一下 ”是什么

飞行器那个PID呀,飞行时候的数值

网友B:
本人亲自这样做过'完全没有问题,兔子1

网友C:
轴距不一样,电机安装方向不一样都可以飞的只要桨序和转向对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亲自这样做过'完全没有问题,兔子1

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距不一样,电机安装方向不一样都可以飞的只要桨序和转向对了就行。

太感谢了

网友(2015-03-08):
不在一个平面上,想做偏航时,就会产生附加的俯仰力矩吧,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