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动作天行者机翼会被风掀起来,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19):
翻跟斗会被风压吹起来。看起来好危险啊,怎么解决啊?两条橡皮筋。

网友:
用尼龙绳绑上

网友:
皮筋不要平行,最好有交叉和平行

网友:
请问交叉的两根到哪去了?汗

网友:
两条皮筋你也敢飞。。。标准绑法,先绑两条平行,再绑两条交叉。

网友:
四条皮筋飘过

网友:
愚蠢的问题

网友:
捆啊,四条还不行,5、6条

网友:
改用螺丝固定,肯定行

网友:
直接上胶水

网友:
用四条加强!!

网友:
多绑几根不就行了

网友:
再加俩,不行再加俩。一定要固定好。

网友:
回答:别做大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