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家一个关于长航时多旋翼 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07-19):
最近突然发现一个东西, 遥控的用的电池容量相同却轻非常之多。
3s2200一般就在100零几克左右, 标注的可以8c放电,也的确冲了2000多电进去.
而动力用的最轻的电池20c 3s2200就重达约178g,足足重了70%有没有。

如果一个航时约20分钟的多旋翼,是否可以换成遥控的用的电池,以获得更加变态的续航时间啊,电量一下就多了70%,估计就可以半个多小时了,实际平均放电还不到2c。
而且控电还非常便宜。

网友:
放点能够吗,有点异想天开吧,2C够干嘛的?

网友:
都是C数搞的鬼
多旋翼用电不小,电池C数小了飞不动啊。

网友:
C数有问题的,C数要有余量。一定要用的话,估计是第一次就大肚子。

网友A:
LZ确定4 轴用3S 2200的电池2C放电能飞得起来,2C才4.4A 啊,就算一个电机需要10A的电流,4个电机就需要40A了,3S 2200 20C的电池才刚够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确定4 轴用3S 2200的电池2C放电能飞得起来,2C才4.4A 啊,就算一个电机需要10A的电流,4个电机就需要40A了 ...

我的3s的六旋翼每个电机才不到5a。

网友:
LZ你说的很有道理。可以买个足8c的电池试验。我觉得是可行的。实际起飞时电流可能最大,不过按多了算,按照现在情况也就5c左右。平时飞的时候,只要平和点,瞬间倍率也不会超过5c。所以lz去试试看。我觉得是可行的。唯一问题就是8c的一些控电可能是虚标的。就算是那些所谓20c,所谓30c的电池,我不相信大多数都能达到3分钟或者2分钟就能把电放光。可能10c的时候就要怀孕了。

楼主:
我说的肯定不是只上2200啊 我是说用这个电池,    现在四旋翼并联2200电池上20分钟很容易啊,   如果直接按重量算,电量就多了70% ,就超过半小时了,真的是放电倍率不到2c。c数其实算有余量了吧。控电有8c的  有5c的 ,余量都超过2倍多了。

网友:
不行不行,不知道楼主有没有开过同一款车,但是分别用柴油汽油和天然气动力的吗,试了就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肯定不是只上2200啊 我是说用这个电池,    现在四旋翼并联2200电池上20分钟很容易啊,   如果直接按 ...

只要是控电你就不要用在动力上,说句不好听的,你出了任何问题商家都不会理你,你就只有哭的份。

网友:
学习咱也不会算

网友:
某牛逼的10000mAh的电池就是10c 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