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WC问题

楼主(2013-07-19):
自己组装的450X,arduino nano + 6050 + BMP 085

2212/1045,XXD30A

总重量1100kg

塑料的机架,60块钱,感觉抖动特别厉害,一开始还完全飞不起来,调整了以下项目可以起飞了,但一飞冲顶,然后摔坏了:
#define FORCE_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Y; accADC[PITCH]  = -X; accADC[YAW]  = Z;}
#define FORCE_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6050电路朝上的,想不通为什么要(-Z)

另外不调整 #define MPU6050_LPF_20HZ 也没法飞。

目前修好了,用根绳子扣地上,感觉还是只能飞起来,但无法控制,动不动就倾斜倒地。

自稳也开了,气压也有,用手托着晃动能感觉到飞控很强大的维稳力量,但松开就乱来。

软件MultiWii 2.2

网友:
怎么这么重?
450的大概也在800g左右
重新安装一次吧,校准传感器
别开气压和自稳,用普通的调一下

网友:
慢慢调,我也是diy的mwc,目前正在头疼PID呢,好难

楼主:
插错个东西,把nano给烧了,哎。

网友:
建议你换仿apc的浆..换了那个你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网友:
多调试PID,会解决的

楼主:
焊接的时候MPU-6050掉下来个最大的电容,貌似还能用
但老感觉倾斜一定角度后,它好像自己又算回去,实际还是倾斜的,我现在不知道是陀螺有问题了,还是原来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