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子固件求助!快调崩溃了,伤心中。。。

楼主(2013-07-19):
这是店家给的参数 云台电机是2208  我测试了 一开始调了 都感觉电机没力气 然后其他参数没变 我就慢慢加大功率   然后俯仰电机功率调到105的时候 已经没什么问题了  但是横滚电机调到最大225  可以水平了 但是轻轻碰一下 又没力气一样掉下去  怎么办 ?求解 我挂的卡片机==可能重心太偏向另一边,所以导致电机没力气????
怎么办啊!难不成我要在另一头加上配重来保持平衡吗??
求助大神!! 毛子固件1.3的

网友A:
首先,重心必须要调好,电机级数肯定是有问题的,感觉你的电机应该是14级的。另外无刷云台要有好效果P值必须超过20.其他值都是为了让P值尽可能的高,不过超过35意义就不大了。

P值确定后D值也可以高一些,这样可以防止大角度的时候云台失稳。

全部调好后记得点下功率那里的自动检测,可以自动调整无刷电机驱动方向,此项必须自动调整。全部调好后保存即可。

网友B:
沙发正解,另外可以升级了,现在有2.0----2.1的版本,改进很多。不喜欢可以再刷回去。

网友:
咋觉得这个界面这么像MWC呢?

网友C:
无刷云台的电机有什么要求么,模型的电机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正解,另外可以升级了,现在有2.0----2.1的版本,改进很多。不喜欢可以再刷回去。

有刷的工具不  无耻地伸下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刷的工具不  无耻地伸下手

到群里去找,都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刷云台的电机有什么要求么,模型的电机可以么。

云台电机要求力量大,转速低而且精确,一般KV值很低 。KV50~8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群里去找,都有的

网友:
电机级数14
横滚I降到0.0几试试

网友(2013-09-12):
看贴回贴,相互理解……

网友:
我也正在搞这个固件。大家互相学习吧。

网友:
学习了顶起沙发大神解释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重心必须要调好,电机级数肯定是有问题的,感觉你的电机应该是14级的。另外无刷云台要有好效果P值必须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