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naza-v2摇杆全中位,灯单闪的情况下,飞行器缓慢下降

楼主(2013-07-20):
请问dji,飞越680,4822 390 6s5200电,1238桨,起飞重量4000克,naza-v2摇杆全中位,灯单闪的情况下,飞行器下降高度,最终可以降落,这是为什么????

网友:
我之前在1700克的时候2216  KV800  桨1147 遥控中位可以悬停,现在2000克了也出现了和你一样的现象中位缓慢下降,NAZA检查中位是正常的,遥控器的中位也是对的,怎么回事

网友:
都是重量搂的豁

网友:
上个视频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头上个视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

重量4000g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过重导致飞控输出油门偏离50%太多引起

网友C:
调搞垂直感度呢?或者补一点油门微调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搞垂直感度呢?或者补一点油门微调试试呢?

那垂直感度是调高还是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过重导致飞控输出油门偏离50%太多引起

那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垂直感度是调高还是调低?

以10为基数,在你现在的感度上调高慢慢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解决呢?

如果你会飞手动模式 那么使用手动模式测试看看悬停油门是多少

网友D:
我的f450 總重1740g油門在中立位置時也是會緩緩下降,經多次試驗下發現跟電池電量有關
充滿電力的電池油門在中位可以保持停懸,但是經過約三分鐘後,油門需要再補多一些約半格才可保持停懸
懷疑是電機、電調、電池等問題造成,因溫度慢慢升高內阻會變大,越飛電流會越大冷機時約25~27A
連續飛四顆電池後,電流會到3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f450 總重1740g油門在中立位置時也是會緩緩下降,經多次試驗下發現跟電池電量有關
充滿電力的電池油門 ...

恩!我也有点这样的感觉,晚上飞飞试试,看看下降不

楼主:
感谢大家帮忙,刚才在楼下,现场调参,把垂直感度调到了270多,

在天上定住了,调大了也下降,调小了也下降!还是要现场调参啊!再次感谢!!!

网友E:
解决了就好,居然调到那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了就好,居然调到那么高

恩,我也没想到,之前没敢狠调,第二块电发了狠才调出来了

网友F:
低电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