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机在接通电源时舵机有个大的反相动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7-20):
我的飞机是450PRO飞机,控是华科尔7通控。飞机每次飞完后十字盘都是四平八稳收机放回铝箱里,到下次拿出来飞行时在接通电源时舵机臂都有一个很大角度的反相动作(尾对自己左边舵机臂首先拉到底后再向上拉到头,右边的舵机同时向上拉)再回到中立点呈水平位置这是什么原因所致?因为这个动作导致我的舵机扫齿,坏了几个斜盘舵机了。请教前辈。

网友:
不懂,祝你早解决!

网友A:
你别连着杆子测试下你舵机嘛。

网友:
可能是线路有干扰 我以前遇到过 换换布线的位置 或者加屏蔽套

网友B:
失控保护和设置了反向,你应该是没先开控,先开控的话这个动作有,但是不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失控保护和设置了反向,你应该是没先开控,先开控的话这个动作有,但是不会很大。

我每次飞行时都是先开控,再开飞机电源。关机时,先拔掉电调电源。然后再关闭遥控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别连着杆子测试下你舵机嘛。

嗯!我试了的朋友,都一样。

网友:
是不是设置问题?

楼主:
我换了斜盘舵机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