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831b和3gx连接问题

楼主(2013-07-20):
我按照千红的图连接了rg831b和3gx,但是3gx一点反应也没有,rg831b一直在不停地闪。。。求教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请教下楼主,3GX原配的链接线有哪些?
    我有个3GX,想装450上,但是没有链接线。不知道怎么配线。谢谢。能上张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楼主,3GX原配的链接线有哪些?
    我有个3GX,想装450上,但是没有链接线。不知道怎么配线。谢谢。 ...

那还是具体要看你的接收了?要是futaba那种带SBUS的话,就一根够了!否则像我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具体可以参照亚拓专区千红的3GX 1.2 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还是具体要看你的接收了?要是futaba那种带SBUS的话,就一根够了!否则像我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具体可以参 ...

我的意思是,3GX原本有几根线?两根吗?都是一个头分三个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3GX原本有几根线?两根吗?都是一个头分三个头的吗?

是啊

网友:
电源线接错了
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