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80正飞对头和自旋练习

楼主(2013-07-20):
fbl80这个机子也玩了有一个月多一点了,发现横轴是这个机子上容易炸坏的地方,不过这也可能是一种泄力的设计
不会3D,只在外场用450高空翻过一次,前几天发现这个fbl80比较耐炸,就在家练倒飞悬停,,,
那必然是倒飞不成,变成倒着重重的拍在地板上,拿起后可以飞,就是尾巴不受控制的乱摆,尾垂有严重的虚影
检查后发现横轴弯了,慢速转动大桨十字盘前后移动,大齿盘有波浪,大桨尖有两毫米消失了

更换横轴、主轴、大桨后试机,基本还可以,就是尾垂还是有些虚影,于是又更换了大齿盘,问题消除
发个修复后,老老实实练习正飞对头和自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很稳的

还稳?左摇右晃的,lz技术可以,只是鸡鸡难控制

网友B:
你可以弄个香烟盒子,四面悬停,然后四面分别降落到上面,我在家就天天这样飞,个人觉得,练自旋最好的方法是把尾电机线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弄个香烟盒子,四面悬停,然后四面分别降落到上面,我在家就天天这样飞,个人觉得,练自旋最好的方法 ...

我去?!

楼主:
哈哈,楼上的练习方法独特啊!

网友C:
哈哈,飞的还不太稳,先把正飞四面悬停定点搞定,再玩空中转四面,熟练了自旋真是白送的~~~

我练了1个月20天了,目前自旋仍不是太稳定,但已经差不多可以自旋完一块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弄个香烟盒子,四面悬停,然后四面分别降落到上面,我在家就天天这样飞,个人觉得,练自旋最好的方法 ...

80也可以吗?我去,我目前没这个技术,起飞肯定没问题,要降在烟盒上太有难度了,A4纸到是没问题~~~

请问剪尾电机线是怎么个剪法,只是剪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飞的还不太稳,先把正飞四面悬停定点搞定,再玩空中转四面,熟练了自旋真是白送的~~~

我练了1个 ...

嗯,还不是太稳啊,练习这东西还是需要耐住性子一点一点来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还不是太稳啊,练习这东西还是需要耐住性子一点一点来啊

不知道你用的是原厂控还是高频头版本的?

十字盘混控值目前用的是多少?原厂十字盘混控值是:副翼(AILE)45 螺距(PIT)-60 升降舵(ELEV)60,我之前是改到:45 -45 45,现在飞的熟练一些了,改到45 -50 50为飞航线做准备,全都45自旋会更稳一些~~~

目前大小动:副翼80 80 升降舵90 90 尾舵100 100

油门曲线用的是水平曲线:0-80-80-80-80,之前用0-75-75-75-75,有些小金鱼尾,升到78就没了,我直接取整了~~~

螺距曲线,室内悬停用的是:60-90的斜直线(无负螺距),室外飞时有两条带负螺距的~~~

你可以试试这个参数,悬停时会更稳,四面基本可以定点了,十字盘回中后,不用碎舵就能脱控个几秒没问题~~~

自旋目前控制不了定点,但已经可以控制在一个小范围内,但连续慢速自旋两圈以上有时还是会救一下机,出现爆桨声~~~

不过目前很少炸机了,炸也是小炸,熄火螺距用的是50到100的斜直线,取消负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0也可以吗?我去,我目前没这个技术,起飞肯定没问题,要降在烟盒上太有难度了,A4纸到是没问题~~~
...

全部剪掉,不要尾电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部剪掉,不要尾电机了

我去!那还能升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那还能升空吗?

可以升空啊,而且是标准的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你用的是原厂控还是高频头版本的?

十字盘混控值目前用的是多少?原厂十字盘混控值是:副翼(AIL ...

我用的高频头版的,设置就是论坛里华科尔标准设置!混控是三个45

网友D:
我的是922,fbl80果然是横轴容易坏,当时我也考虑fbl80了,主要是魔友们说横轴软,还有十字盘没有鱼眼轴承,所以就放弃了。

网友:
对了,922不能调参数还是挺悲催的,悬停时最大油门时转速下降特别明显,机动性受限制,续航还行,特特模式翻过几次,感觉油门和螺距比较靠谱,就是后翻没有前翻容易,甩了两次尾就不敢后翻了。正在联系中,目前尾管有内伤,透明胶布已加固,爽飞中,四十电了,从不连飞,两电之间冷却五分钟

网友:
比我好。我对头很水

网友:
我的80横轴射过2次。基本都是炸了一百多次才射的,没有弯曲过。感觉还是比较省心。
但是那个浆夹轴承最好换进口的,原装的质量不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922,fbl80果然是横轴容易坏,当时我也考虑fbl80了,主要是魔友们说横轴软,还有十字盘没有鱼眼轴承, ...

922和fbl100是同类产品,比fbl80大一些

网友E:
可在地上放厚棉被......在其上翻,炸不坏。
陈伯

网友F:
陈伯的建议好啊。

楼主:
哈哈,按陈伯的练习方法,看来我应该在床上练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