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飞机在接通电源时一般舵机正常时有什么动作?

楼主(2013-07-20):
我请教一下前辈,在接通电源时舵机有个反相动作是怎么回事?首先舵臂向下拉倒底再向上拉,然后再回到中立点这动作正常吗?我的斜盘舵机在空中飞行时没有扫过齿,而我注意到都是飞机在接通电源时斜盘舵机已经在近2天坏了2个舵机了,都是在接通电源时听到舵机吱吱响几下,这个舵机齿就扫齿了。我注意到接通电源时舵臂突然向下拉到底再立即向上拉到顶再回到中立点。扫齿的原因就是这样引起的。请问是哪里设置不好所引起吗?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不明就里,帮问

网友A:
是和陀螺仪或者接收有关系的,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A:
或者你直接把舵机接到接收上,看有这动作没,慢慢排查下是哪一个的原因,

网友B:
正常的,表示自检完成,估计你的物理没调节好,上下动多一点还卡舵了

网友:
应该不正常,我的450一插电,舵机会跟随摇杆,并不会很夸张的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和陀螺仪或者接收有关系的,用的什么陀螺仪?

自带的D7290,与陀螺仪有关吗?斜盘舵机扫齿,不是锁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表示自检完成,估计你的物理没调节好,上下动多一点还卡舵了

我觉得这动作太大了,扫齿都是这动作引起的。我注意了,都是在接通电源时只要听到吱吱的声音时,在自检完成后,来检查舵机工作情况时,舵机就没有动作了,先是左边的扫了,我换了KDS金属齿舵机,现在就是右边的舵机扫齿了。在飞行时没有问题。请教何为“物理”?指的是什么部位?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三轴可能有关系的,VBAR系统自检完成是,是十字盘小动一下; 如果是你直接把舵机接到接收上的,可以用舵机测试仪试下,或者换个接收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三轴可能有关系的,VBAR系统自检完成是,是十字盘小动一下; 如果是你直接把舵机接到接收上的,可以用 ...

您怀疑是接收机的问题?我的控与接收是刚买的新的啊,20来天时间吧。反正我第一次使用时就出现这情况。接通电源时十字盘都要大幅度动一下。控,接收都是华科尔7通。我第一次使用时电调没有像其他控要对电调做个设置。直接开机自检就好了。我在第一次使用KDS时控时,首先将油门推到最大接通电源,听到三声响后将油门立即拉到最小听到吱吱叫了,就能正常飞行了。可这飞机没有这部设置。是对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怀疑是接收机的问题?我的控与接收是刚买的新的啊,20来天时间吧。反正我第一次使用时就出现这情况。接 ...

设置没问题的, 我感觉可能的原因:1 如果是无副翼机,有可能是三轴的自检信号
2 接收或者控有干扰,刚通电时电调或者哪里的信号干扰到了接收机
3 舵机自己有问题,正常情况下这个可能性不大。

测试舵机的有这种东西,那当然什么牌子的都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者你直接把舵机接到接收上,看有这动作没,慢慢排查下是哪一个的原因,

舵机本来就是直接接在接收机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