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看看能飞起来么。。新手入魔,自制1.2米。。

楼主(2013-07-20):
第一次发帖,排版可能不好,大家凑合看啊,昨天把主翼切好,至此大件基本都切完,想必大家都看到了,主翼没有切好,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热切割是电流小(变压器功率小60W),基本属于烫下来的。二是热切时由于一侧是仿形出来的,切割时电流不够,造成了切割线拖拉,最后就切残废了,但我看了看能修,目前大家能看到的有520克左右,1.2米的翼展,主翼切割成是空心的,为减重嘛!我买的是2212的电机,我看有点儿够呛(电子设备及马达电池未装),即使能飞这电机也待饱和工作。。。第一次做航模,设备还没买呢,搞不好我待换大电机2216了。大家看看吧,
忘了说了,主翼是复合材料,翼尖用的是那种海绵泡沫(收废品的都这么叫),好像是EPS吧

楼主:
忘了说了,主翼是复合材料,翼尖用的是那种海绵泡沫(收废品的都这么叫),好像是EPS吧

网友A:
目测能飞,机头短了,电机往前装点,不然重心靠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能飞,机头短了,电机往前装点,不然重心靠后

前面还有80厘米还没有接,马达也在里边!估计差不多,我做这飞机都没图纸,只是照着一样图片按比例抓的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前面还有80厘米还没有接,马达也在里边!估计差不多,我做这飞机都没图纸,只是照着一样图片按比例抓的图 ...

80厘米?是毫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厘米?是毫米吧...

毫米毫米,新手,待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忘了说了,主翼是复合材料,翼尖用的是那种海绵泡沫(收废品的都这么叫),好像是EPS吧

那是珍珠棉吧?

网友:
能飞,放心吧,KT板机翼都能飞,你这个至少还有个翼型,不过从图上看不出来被你切废了多少,应该到时候飞的时候需要用副翼微调修正的

网友C:
方向舵怎么弄,机翼与机身的固定方式 电池大概的放置位置都得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珍珠棉吧?

应该是,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向舵怎么弄,机翼与机身的固定方式 电池大概的放置位置都得考虑

方向舵没往上摆,活动铰链是自己做的,跟门的合页一个原理,还说呢,做这个铰链用那破胶水都三天了,还没干,这胶老伤人了

网友D:
相当X妞了  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当X妞了  赞了

谢谢捧场。。。

网友E:
手艺不错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艺不错继续努力

谢谢!献丑了,我这是第一次做航模,做梦都在解决问题,哈哈。。。

网友:
都能飞 配好重心

网友:
做的会越来越好 加油

网友(2013-08-19):
支持楼主我也在做,多多交流QQ971895874

网友F:
引用 楼主:
方向舵没往上摆,活动铰链是自己做的,跟门的合页一个原理,还说呢,做这个铰链用那破胶水都三天了,还没 ...

根本不用做铰链啊!硬纸板就可以啊,插再副翼的两侧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根本不用做铰链啊!硬纸板就可以啊,插再副翼的两侧就行

你这种方法适合副翼比较短的,稍微长了就待做铰链,否则工作起来容易随风抽动,抖动。不过铰链也可以用薄塑料片(容易弯曲有韧性的塑料)直接代替,不怕频繁弯曲,也不怕折断!谢谢指导!

网友:
其实我说的是“硬纸板” 应该是一种复合材料,也不是塑料,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叫

网友(2013-10-12):
你主翼的复合材料是那买的哦

网友(2013-12-28):
入魔新手  路过学习

网友(2014-07-23):
你的头像亮了

网友:
制作的挺漂亮的。。一定能飞起来的

网友:
呵呵,挺好别谦虚,刚开始都这样,做着做着就漂亮了。

网友:
朋友可以去修电机的地方, 要的绝缘纸看下。 那纸不容易折烂,撕也难撕烂。

网友:
不错,做的挺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