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尾舵机约50个起落挂了两个,现在用3688MG,感觉尾舵机发热,是否正常?[已解决)

楼主(2013-07-20):
飞越450FBL(ZYX-s)锁尾。以前用KDS N590锁尾,大概50个起落挂了,后来改飞越9257,5个起落挂了。

这回试试价格翻倍的3688MG(Power HD,金属外壳,金属齿轮)。

刚飞了一个起落,明显感觉锁尾更紧!以前高转速的金鱼尾现象暂未出现。
降落后有一些发热,手感估计50度上下,不知是否正常?

欢迎探讨!

[2013-09-17补充]
问题已解决。经查,尾轴小弯,更换以后整机性能更好!

网友:
尾舵机还是用好些的,省心省钱!我的经历与LZ类似,也是用过KDS N590(用了三个)每个都是几十个起落就挂,3688(一个)好点一百多个也挂了,山寨9257(二个)几个起落就挂,检查发现都是电机烧了,现在用DS520(两个)BLS257(一个),几百起落了,用什么陀螺都没见发热性能刚刚的。得出结论尾舵机用好的比用普通的还省钱。
忘了说我有4台450,3S,6S各两台,每次带两台出去飞。

网友A:
锁尾舵机发热,那这个舵机就是工作,正常的工作也不会发热,一定是超负荷工作才能发热。
你的POWER3688MG一定是在小幅高频金鱼尾状态下工作,打开舵机的电机你会发现,电机的电刷烧断了。我飞的450也是装了小姨子,尾舵机也是3688MG,我也挂了3个尾舵机,己查明它们都工作在小幅高频金鱼尾状态一工作(肉眼看不出来能听到尾舵机吱吱的工作声)。后来查查振动,排除一切振动,现在好了尾舵工不热了,说明它己脱离高频工作状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锁尾舵机发热,那这个舵机就是工作,正常的工作也不会发热,一定是超负荷工作才能发热。
你的POWER3688MG一 ...

有道理,看样子我的那些舵机就是死在这个原因上了。谢谢!最近想自己找电机修复那些舵机,请问大师买哪个型号的电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看样子我的那些舵机就是死在这个原因上了。谢谢!最近想自己找电机修复那些舵机,请问大师买哪个 ...

这些舵机用的都是1215空心杯电机,网店有售25-30元一台。

网友:
我的山寨9257一百多起落仍能用,飞完只是暖暖的

网友:
降落是不是尾巴扫地了啊

网友:
山寨50块的9257至今没坏过,除了一个来的时候本来就坏的

网友:
直接9257不折腾

网友:
不太正常,是不是整个锁尾的机械系统里有过紧的地方 ?
如果是老手可以这样试下, 拆了大奖,把尾舵机拉杆也拆下来,打些油门,用手拉动下尾舵机拉杆,看有没有很紧的现象
尾轴变形什么的,都可能造成尾舵机负载过大的情况。

网友:
ds520,ds525,都是几百起落,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温度高了,不正常

网友:
尾舵机工作温度过高说明负载太大,还是先从自己的飞机尾巴开始检查,不然换好舵机寿命也是不会太长

网友:
还有就是陀螺仪。不同的陀螺仪的发热也不同。我也用3688,接KDS800就很热,换JR 的770温度明显低很多。

楼主(2013-09-17):
问题已解决。经查,尾轴小弯,更换以后整机性能更好!

网友:
520已经服役400起落了,依然很牛b

网友:
我的尾舵机也挂了,我怀疑是尾舵机负载太大。尾推不顺滑,尾中联太紧了。

网友:
尾中联太松了又怕射桨,好矛盾啊!

网友(2014-03-01):
尾轴机油伺候,包你500个起落用山寨9257没有问题,5个起落点一次机油

网友:
小姨子对震动的算法不够好,所以用小姨子的舵机都死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