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更换舵机后如何调节十字盘水平

楼主(2013-07-20):
飞了几个起降,大桨扫到树木,从新对码后发现十字盘高低差很多,还有个
舵机
发热严重,估计是挂了。买了3个舵机,想换上一个,但是不知道怎么调节水平,貌似看到过一篇调节的文章,但是没收藏,后悔啊
请高手们进来指教

网友A:
潜水看教程。不说几句话能说完的。

网友B:
搜琴弦的帖子

网友C:
█ 打造120D02S/mcp/Gcp 小鸡最全调机资料,硬调及参数[10.24二楼更新优化篇]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
估计这帖是你要找的~~~

楼主:
正是正是,多谢楼上这位兄弟

网友D(2013-12-21):
新手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E:
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吧控的L点螺距设为0。然后两个大桨朝着机尾,调舵机拉杆到两个桨之间没有夹角,并且十字盘水平就OK了。